求助:C200HS程式里如何修定模拟量值?

楼主(2009-06-17):
各位师傅,(油压系统)新校验传感器安上后,与实际显示压力低了6cm,不知能不能象三菱一样,在程式里修正?该怎样做?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傳感器綫性很好,那麽y=ax+b,a為二者倍率,b=6cm.
如果綫性不是很好是折綫形式的,可以用綫性歸納,指令APR,
方法很多,適合的就行。
充耳不闻

楼主:
还不很明白,在CX-Programmer里如何做?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