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电流表和电流互感器不匹配会有什么现象产生呢?谁遇见过说说看? 比如电流表是100/5的,而互感器是150/5的

网友A:
测量值过大或者过小,对于你来说,过小。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会测量不准,以你现在所给的条件来说,当实际电流达到150安时,电流表只显示100安,偏小实际值了。

网友C:
电流表100/5A  ,  其核心还是5A的电流表,而150/5A的电流互感器的比值为30倍,所以把100/5A的电流表接在150/5A的电流互感器上,读出的数值要乘以30倍,但电流值只能用到100A。(因为我在去年用到一个电流互感器是200/5的,但电流表是150/5,实际在用的时候,只要电流不大于150A,数值是准确的。)

网友D:
只要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分母都是一样的,可以自己把表的数值改一下,比如你所举例的把100改成150,并等份分割就行了。但实际电流不能超过互感器的数值。

网友E:
偏小实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表100/5A  ,  其核心还是5A的电流表,而150/5A的电流互感器的比值为30倍,所以把100/5A的电流表接在150/5A的电流互器上,读出的数值要乘以30倍,但电流值只能用到100A。(因为我在去年用到一个电流互感器是200/5的,但电流表是150/5,实际在用的时候,只要电流不大于150A,数值是准确的。)

请问3楼 以上红字部分有点疑问:如您所说,实际电流值应是电流表上的读数值乘以30对不?“电流值只能到100A”这句话有是什么意思是指实际电流值还是指表上的读数呢?

楼主:
感谢各位,这种情况我也没有实际遇到过,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不匹配对表和互感器没有损害,看来下次要现场试一试喽!

网友F:
电流表显示的数值乘以1.5就是实际的电流值。

网友G:
要多少积分才能下载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