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S7-200CN传程序问题

楼主(2009-06-17):
下载程序 上传程序都是提示:检查指令的助计数。
没见过,请教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是怎么了,谢谢了。

网友A:
可能不支持该指令。

网友B:
新建一个空文件,然后上传下载,看是不是还出现,是则系统有问题,不是则程序有问题。
若程序有问题,先把原文件保存起来,一个子程序一个子程序删除,直到不出现了,说明某子程序存在问题,
再逐个删除有问题子程序的网络,当删除某个网络后好了,问题就出在此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你可以先编译.看报警信息,是什么问题.一般都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