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容小问题

楼主(2009-06-17):
请问三极管的级间电容是个什么概念 是不是说三极管内部c b e极间有相等效的类似电容的东西 在高频率情况下 把三极管 对地 短路 分流而影响三极管的输入输出是吧
书上说的不清楚 很难理解

网友A:
输入为1MHz的方波,输出不变。
输入为1MHz的方波,增加结电容c3,c4,c5输出波形变化,图中为理想三极管,增加等效结电容。
输入改为3MHz的方波,输出波形严重变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找书看看,电子入门篇五大元件。

网友C:
三极管极间电容分有型和无型,但一般是只无型电容,有型电容是电路设置时根据电路的情况选用的,无型电容是看不到的,是因电路板或电路板走线和积尘潮湿产生的,在高频电路中易对电路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4497]
输入为1MHz的方波,输出不变。
[attachment=24498]
输入为1MHz的方波,增加结电容c3,c4,c5输出波形变化,图中为理想三极管,增加等效结电容。
是不是 EWB仿真软件 太细心了 很真实啊 万分感谢 基本理解意思了 这个实验让人印象很深刻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