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跪求方案
那位高手有没有方法
把颜色值导入元件D的方法
如:将一种设备(能检测颜色的设备)检测的颜色值(RCB)三个值导入PLC的D元件中,进行运算控制,
或有其它的方案方法。

网友A:
影象系统可以做到 把颜色值 给PLC
如果是光是判断颜色是否和一个定值有无差异的话可以用颜色传感器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如果感应器或配套的信号放大器或控制器没有相关数值输出物体端口的话,想把数据导入PLC就无从谈起啦,这是前提

    改良工控器材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遇到过一个进口机上一只电容测量器,能设定上限下限数值的哪种,并有输出口,德国产的老款产品,对这样的产品维修更换是很难的,材料贵,寻货时间特别长,要么就得订做啦.........但生产线不能停,更不能等,我们就用一保带电容测量功能的普通万用表进行装机替代:    --------把LCD显示屏的710*IC的数码管显示脚全部连线到PLC扩展模块上.......
                   现在这台机的电容值设定全部在触摸屏上进行......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