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火用什么来监控灭不灭?

楼主(2009-06-18):
请问前辈们,火用什么来监控灭不灭?
有没有一种设备监控

网友A:
燃气热水器里面有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火焰探测器,我公司里用的是山武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火焰探测器,我公司里用的是山武的
楼上回答的经典,火焰检测器有两种,一种为光检测火焰颜色的,一种为机械式的检测火燃烧时将检测器杆烧变形,发生形变的杆再触发行程开关。后者较经济,适合粗略场合。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紫外线传感器,一个国产的只是十几元,我们用过,五六年不会出什么问题
使用环境: 电子打火,引燃液化气后,离火焰大约80cm的地方安装一个紫外线传感器,如果检测到有信号(导通),则自动关闭电子点火器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火焰探测器

网友F:
光敏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