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有没有办法将GX里面的程序打印到Word的方法

楼主(2009-06-18):
最近写论文,想把程序里的内容弄到Word文档中,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用文件打印机
下载积分:+1(buyiwuxi)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用抓图软件吧。虚拟打印机打印的是PDF文档,需要二次转换。

网友C:
也可以用虛擬的,印成圖形檔。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已经解决了,用的是虚拟打印机,打印成bmp图像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复制屏幕后,整理后粘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