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在异步电动机中  起动转矩到最大转矩之间  速度和转矩是正比上升的  超过最大转距后  转矩随速度的上升而漫漫减小 直到稳定在额定转矩和额定转速

那此时在这种稳定转速的基础上想把转速进一步提高  比如说调频率 f1   调高了以后 锭子和转子的转差率再次拉大  这时候转条切割磁场的速度再次边大

那么转子条内电流再次加大  转矩再次上升  如同刚启动时候一样  只不过是在新的动态起点上  又是转矩先和转速成正比运转上升后  到达新的最大转矩

后转矩又随转速的上升而降低 又到达并稳定在新的额定转矩和转速上

是不是这样  各位达人评论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我用个变频器提高电动机供电的频率,则频率越高则电动机输出转矩越大。实际不是这样的,电动机在50HZ以下是恒转矩工作,而50HZ以上则是恒功率运转,具体为什么可能要找相关资料查阅,我也说不太清楚。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频率过大的话,磁通会饱和吧,反而会发而使电机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