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在FX2N上的Y0-Y23上接有20个信号灯,X1上接有一个开关,控制要求如下:
在程序初始化后
当X1为ON时信号灯依次点亮至全亮(从1#开始至20#时间间隙为2S),
当X1为OFF时,信号灯依次由全亮至全灭.(从1#开始至20#时间间隙为2S),
在灯的点亮过程中(也就是X1为ON,时)转入在灯的灭过程中(也就是X1为OFF时)信号灯也同样按程序工作,
说明一下:例当X1为ON时,灯依次点亮至10#灯(时间间隙为2S);这时将X1设为OFF,灯依次从1#灭至5#(时间间隙为2S);这时将X1设为ON灯依次从11#亮至20#再至5#(时间间隙为2S);不知我说清没有.
总之在X1的信号变换后,,灯亮灭遵循先亮先灭的原则,每个灯的点亮的时间平衡并循环.

由于本人的菜鸟,特向各位老师们请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这问题是有点菜
QQ3050854928

网友B:
很简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嘛!

请老师编个程给我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C:
看看,正在学习自己编程

网友D:
在过程中的时候,还用开关去合上或断开,这个时间上不好把握吧,比方说5#灯亮后在6#灯未亮前的过程之间你什么时候断开X1呢?当人手是电脑啊!这样还能平衡循环吗?质疑中?控制要求有缺陷,我感觉!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
顶起来,求教

楼主:
顶起来,继续求教

网友C:
5楼说的是,刚才试着编了下,也发现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过程中的时候,还用开关去合上或断开,这个时间上不好把握吧,比方说5#灯亮后在6#灯未亮前的过程之间你什么时候断开X1呢?当人手是电脑啊!这样还能平衡循环吗?质疑中?控制要求有缺陷,我感觉!不知理解是否有误。

那如果X1是接的温控仪的接点,Y0-Y23是接的20个接触器,每个接触器控制一路加热器这样行不?

网友D:
不管怎样,楼主开始都没说清楚,你说“这时将X1设为”,你不觉得“设为”是设置为的意思吗?所以我理解人为。老实说你这样类似的程序我编过不少,x1接温控仪的接点,但是此时x1还是一个外部硬接点啊,你靠温度来控制它的通断,你自己觉得温度能让它在你希望的那个时刻断就断,通就通吗,不可能那么精确而同步的。实现一定的流程控制这个可以,但是要形成有规律的时间平衡循环,以我浅薄的能力看不行。
说真的,我真的很想帮助你,但你这个控制要求确实让我无能为力!我也期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怎样,楼主开始都没说清楚,你说“这时将X1设为”,你不觉得“设为”是设置为的意思吗?所以我理解人为。老实说你这样类似的程序我编过不少,x1接温控仪的接点,但是此时x1还是一个外部硬接点啊,你靠温度来控制它的通断,你自己觉得温度能让它在你希望的那个时刻断就断,通就通吗,不可能那么精确而同步的。实现一定的流程控制这个可以,但是要形成有规律的时间平衡循环,以我浅薄的能力看不行。
说真的,我真的很想帮助你,但你这个控制要求确实让我无能为力!我也期待高手!

是我没说清楚,让你为难了.

程序的要求就是在当温度低于60度的时候升温,高于100度时降温,用20路加热器控制,要求加热器先投先切,且要求加热器的使用次数基本一致,
这样说清楚了吗? 谢谢

网友E:
您这个可以通过X1来触发不同的T

然后判断这个T的时间,比如[>= t0 k10] 意思是时间大于或者等于1秒

通过这个来控制Y

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条件,自己模拟仿真下,修修改改就行了

网友F:
写了一段小程序,暂时不能实现循环点亮功能----当Y23点亮时若Y0是熄灭的,则保持在该状态,程序不能点亮Y0。也就是说现在到了Y23后转不回来。楼主可完善一下。
附件: 循环灯程序.rar (11 K) 下载次数:44

网友G:
很值得学习,请教了,

网友F:
完善一下,加上注释。

网友D:
灵感一现,程序得解。请关注此贴者到程序示例版块观看下载我的程序。

网友H:
问题有意思!!回答更有意思!!!

网友F:
17楼 帖子地址: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9605.html

欢迎讨论。

另,对程序再精简一下,如附件。

网友D:
版主对指令的运用果然灵活,我起初也想用位移指令和译码等指令,就是处理不好。想了好多思路,最后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

网友H:
程序本身很简单,传上自己的程序,大家交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675243479
描述:控制灯程序
附件: 控制灯.zip (20 K) 下载次数:66
  • 下载积分:+5(sjm213) 支持原创,加分奖励

网友H:
    看过sim213写的程序,200多行有点多了,中间用了很多的其他指令!!!
    感觉有点繁琐,我自己写的程序,程序部分不到60步!!!应该算是简单的了吧?其中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指令,相信也容易读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相互交流!!!!!
  • 下载积分:+2(sjm213)

楼主:
    实在太感谢了,想不到有这么多人帮我,给我很大的动力,我要认真的向老师们学习,
    再次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F:
对zhangwenyuan的指导表示感谢!
对这个程序的控制方法,我的思路有点走火入魔了,呵呵,看过你的程序感觉简单而实用,很好。

网友D:
真是大开眼界,看了各位高手的程序,再看看自己的程序,深感不足!
不过zhangwenyuan的程序里有一点点与楼主要求不一致,就是X1在ON时亮灯,在OFF时灭灯,而不是交替为ON瞬间时点亮或熄灭,这一点对zhangwenyuan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H:
对楼上的说法表示感谢!!!其实我那样做是故意的,因为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按钮控制两种状态的方法!见过网上关于这方面的说的很多,但是这个方法是我总结出来的,感觉使用方便,所以就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如果要符合版主的要求的话,那前面的那段程序可以不要,直接接上X1的ON和OFF状态就可以了!!!
程序会更短!只是一些心的,拿出来和大家交流!

楼主:
zhangwenyuan的程序好象不是FX系列的,我试了下,不知道为什么仿真不了,没有输出

网友H:
忘记说明了,不好意思!我的程序用的是Q25H的PL C,画面用的是GT15**-V的触摸屏!!!
忘记说明,抱歉!!!!
平时我们做程序用的都是Q系列的,FX系列的很少用 ,所以本能的选了Q系列的,不好意思!!!!!

网友H:
另外因为是做模拟程序,所以程序中也没有用到真实的Y的输出,如果有想用程序的,可以直接将相应的M对应的转化一下就可以了!!!!!
希望理解!

网友I:
今天看到,试了下,后面一段改为后面的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2009-07-19):
提供一个用“移位寄存器”的思路。
除衔接点外,仿真基本通过,未用PLC试。

网友K:
太好玩了!

网友L(2009-11-25):
看了楼上各位的程序,感觉 自己知识实在是肤浅了,好多指令都没见到了,有机会再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M: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IwMjYzMjg4/v.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