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我用的是mt508t系列,触屏面板上的标志是EasyView
背后又有Weintek Labs., inc.及MADE IN TAIWAN 字样,
请问各位这个触摸屏是什么牌子的?我都被搞糊涂了,
还有这两个牌子的编程软件是否通用呀,是EasyBuilder这个软件吗?

网友A:
软件不能通用

网友B:
eview触摸屏与威纶weinview触摸屏的软件不能通用,它们不能相互编译。

网友C:
就产地而言,前者是深圳产后者是台湾产

楼主:
感谢回复,问题是小弟到现在还没搞清是什么牌子的?各位见笑了!

网友D:
我来解答下吧,EasyView这个品牌是属于台湾威纶公司的.威纶早期很少做国内市场,最近几年在大陆成立了深圳威纶通公司集销售研发生产为一体,弃用了EasyView商标改用了WEINVIEW,所以现在市面上看到EasyView的产品应该都是旧的,这两个牌子的编程软件是不能混用的,如果你用威纶的软件下载到人机的屏内可能会导致上电黑屏或触控死机或主板不能正常启动等情况,怎么来判断是否下错软件,可以将屏后面的拔码开关2拔到ON的状态,重新上电,会出现一个显示屏系统信息的界面, 查看第10行,是否版本正常,如果是人机的屏,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EVIEW 2004 如果是威纶的则显示 WEINTEK 2003喔,显示其它版本那应该都是程序用错了,有屏出现这种问题后,可以用正确的程序在下载试试,如果不行只得返回厂家重新烧录FLSAH程序喔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E:
欢迎相互交流,我的电话13837160447:

网友F:
[贴子怎么收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 贴子怎么收藏啊

网友G(2010-11-26):
我来解答下吧,EasyView这个品牌是属于台湾威纶公司的.威纶早期很少做国内市场,最近几年在大陆成立了深圳威纶通公司集销售研发生产为一体,弃用了EasyView商标改用了WEINVIEW,所以现在市面上看到EasyView的产品应该都是旧的,这两个牌子的编程软件是不能混用的,如果你用威纶的软件下载到人机的屏内可能会导致上电黑屏或触控死机或主板不能正常启动等情况,怎么来判断是否下错软件,可以将屏后面的拔码开关2拔到ON的状态,重新上电,会出现一个显示屏系统信息的界面, 查看第10行,是否版本正常,如果是人机的屏,正常情况下应该显示EVIEW 2004 如果是威纶的则显示 WEINTEK 2003喔,显示其它版本那应该都是程序用错了,有屏出现这种问题后,可以用正确的程序在下载试试,如果不行只得返回厂家重新烧录FLSAH程序喔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H:
谢谢,我被eview搞得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