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有个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一个水泵抽真空过程,真空值是一个附件的图形上的变化过程。解释一下图片内容:一段时间内,真空值是缓慢上升的,然后到达一个值(设定为A)后,围着这个值上下振荡5到6次就说明抽真空完成了 。问题是,有没有一个算法来判断抽真空完成的这个点?  我们以前的采用的方法是先记录那个稳定值A,让后判断超过A的次数到6次就说明抽真空完成了。

大家看还有其他方法来判断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帮忙啊 自己想顶一个

大家看能不能通过求变化率来判断啊

网友A:
您一楼里提到了变化率,我想也只有通过研究这个来判断。
有一个思路参考一下:
没有这个“真空值”之前,线条应该是一直向上的,既然偶然有向下也只是偶然一次
到了真空值后,才有可能向下波动,然后再向上
所以你可以通过程序比较单位时间的采样值来检测到
如果某个时间里向下波动两到三次,说明这就是到真空了
取这个波动时间内最高值和最低值的平均数就是真空值

当然这种方法做程序可能麻烦一点

还有就是比较单位时间的上升率,这一次采样的数值除以上一次采样的数值
直到上升率连续两次小于百分之多少时,当前值就是真空值

网友B:
问题是,有没有一个算法来判断抽真空完成的这个点?  我们以前的采用的方法是先记录那个稳定值A

您的这个“A”是不断变化的?
那么您们对于这个稳定值“先记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这个“A”是不断变化的?
那么您们对于这个稳定值“先记录”是什么意思?

对于稳定值先记录,就是先开一次水泵,用人去看大概是在那个值周围振荡,记下这个值作为稳定值

以后就通过判断超过这个值的次数来判断抽真空过程是否完成!

楼主:
顶一下,大家集思广益赛

网友C:
简单,电接点真空压力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电接点真空压力表

不明白?

网友B:
我认为该值应为工艺设定,而不是这样记录一个稳定值就OK。
另外既然每次都要人工记录这个稳定值,能否总结出该值的规律?通过规律反推出公式!

网友D:
不明白,但是要顶个下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电接点真空压力表

同意此方法,简单实用。
电接点真空 压力表和压缩空气压力继电器原理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此方法,简单实用。
    电接点真空 压力表和压缩空气压力继电器原理是一样的。

    现场的真空表是机械式的,不知道如何去按你们说的去“电接点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该值应为工艺设定,而不是这样记录一个稳定值就OK。
另外既然每次都要人工记录这个稳定值,能否总结出该值的规律?通过规律反推出公式!

现场由于每台水泵的密封性和射流管路的密封性的影响,使每台水泵的稳定值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单单是简单判断出稳定值,而是要找到什么时候真空完成点?

网友F:
  一是用“绝对压力”、“绝对真空度”(即比“理论真空”高多少压力)标识;
  真空泵的绝对压力值介于0~101.325KPa之间
  "相对真空度"的值介于0到-101.325KPa(一般用负数表示)之间
水泵的抽真空能力一定是这个数之内,你可以选用一种数显真空压力表,可以设定上限值,下限值,确定个范围,这样感应器就会在你设定的上下限范围内变化时,A端口就会有高电平信号输出,真空度高于或低于你设定的数值时,又会有另外一个输出端口输出电平信号...............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是用“绝对压力”、“绝对真空度”(即比“理论真空”高多少压力)标识;
      真空泵的绝对压力值介于0~101.325KPa之间
      "相对真空度"的值介于0到-101.325KPa(一般用负数表示)之间
    水泵的抽真空能力一定是这个数之内,你可以选用一种数显真空压力表,可以设定上限值,下限值,确定个范围,这样感应器就会在你设定的上下限范围内变化时,A端口就会有高电平信号输出,真空度高于或低于你设定的数值时,又会有另外一个输出端口输出电平信号...............

    谢谢楼上大哥的建议,不过煤矿井下水泵的抽真空是在0.1MPA   到-0.1MPA 之间,一般快到抽真空完成的时候,会在-0.06这个点上左右振荡。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把真空表换成你说的数显真空压力表!处于成本考虑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场由于每台水泵的密封性和射流管路的密封性的影响,使每台水泵的稳定值都不一样,我们现在需要的不单单是简单判断出稳定值,而是要找到什么时候真空完成点?

    既然每台水泵的稳定值都不一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真空完成了?
    一台稳定在10Pa,一台稳定在100Pa,一台稳定在1000Pa,那么只要它稳定了就是OK了?

    还是我还是没有理解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每台水泵的稳定值都不一样,那么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真空完成了?
    一台稳定在10Pa,一台稳定在100Pa,一台稳定在1000Pa,那么只要它稳定了就是OK了?

    嘿嘿,大哥,水泵的稳定值一般都相差不大,大概在-0.06MPA左右

    我们判断水泵抽真空完成的条件是真空值在稳定值左右激烈振荡,一般超过5次就算抽真空过程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是想找到一种算法,不采用以前判断超过稳定值次数的方法来判断抽真空完成。

网友F:
    嘿嘿,大哥,水泵的稳定值一般都相差不大,大概在-0.06MPA左右

    我们判断水泵抽真空完成的条件是真空值在稳定值左右激烈振荡,一般超过5次就算抽真空过程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是想找到一种算法,不采用以前判断超过稳定值次数的方法来判断抽真空完成。
    ----------------------------------------
    在出水口方向装一个带轴的活门,就如单向阀一样,在这个结构上加一个微动开关或感应器,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检测这个开关信号是否正常来检测是否有水流动,从而达到检测是否水喷出的检测,不知这样是否适应于你们的实际应用场所....................土是土,但是实用也别宜!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要是我来做,就直接过了-0.06MPA这个点就算抽真空完成了。
    要不就是您的工艺过程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来做,就直接过了-0.06MPA这个点就算抽真空完成了。
    要不就是您的工艺过程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嘿嘿 工艺过程的要求不能那样!如果抽真空不完全的话,就有可能烧泵

网友G:
    看你设计做什么的,如果是设计真空表的程序的话建议你设计一个区间比较电路,如果是设计工控的话建议你买个真空表,现在好的真空表控制灵敏,准确

网友G:
    你是不是想用检测到的真空值做信号来驱动控制电路?如果是的话就去买个数字式的真空表,也不是多贵,里面的功能多的很,假如你用PLC自己设计程序的话不知道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