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另外一种工业控制方式,不懂呀!

楼主(2009-06-18):
现在工业中有很多是采用PLC自动控制的,但是我也发现,有很多是采用电脑来控制的,厂家在电脑上安装了专门的控制软件,跟我们平常在电脑上使用的一样,打开软件后就可在上面触摸或鼠标点击进行控制,与触摸屏控制有些相似,可控制外围设备,如伺服电机等。请问大侠们,这种控制方式叫什么?是怎样控制的?编程方式又是怎样?

网友A:
上面没有PLC吗??

楼主:
没有PLC,我不明白他们是怎样利用电脑来控制外部接口的,请大侠指点。

网友B:
那是工业组态软件,

网友C:
组态软件,通过专门的通讯控制板来控制外围的伺服,步进等装置。

网友D:
这种电脑一般使用的是工业电脑,依靠的是PCI插槽上的控制卡来控制外部执行机构,如输入输出I/O卡,运动控制卡,D/A或A/D转换卡等,这些卡具有跟PLC模块一样的功能。

楼主:
哦,再请问,它是不是也跟PLC一样,另外给控制卡编程吗?是什么语言?

网友E:
是不是工控机?

网友F:
就是用一个组态软件就可以了,硬件它会自动处理当然你得在软件里设置一下,

网友G:
建议你去看哈关于DCS的书,你说的实际上就是组态软件,一样有PLC,只不过是在专门的PLC柜子里,一般在现场,在中控室里自然看不到了

网友H:
我们公司就有这样子的设备,精度很高,设计得也很复杂
程序是用Visual C++写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就是工控机,请问用那种组态软件比较好?我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I:
组态软件。

网友J:
应该是组态软件+PLC来实现的,组态软件有很多,但你想学习的话有点麻烦的,一般组态软件貌似都还要有运行狗的,不然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