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AGP3600屏如何用USB盘上载

楼主(2009-06-18):
那位手里有AGP3600系列屏的手册,急需,我想用USB 盘上载,按完USB-STARTING ,可是屏上显示FAIiled to start from usb storage,什蓦原因?用CF卡一样不行,郁闷?

网友A:
有問題直接打電話給賣你東西的代理商,會比較快
祝好運。
下载积分:+1(djx196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你的USB DRIVE 一定要用GP-PROEX存一些基本的FILE 才可以用USB STARTING, 不然就会出现以上的问题。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1(djx196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各位,2楼说得对,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包括cf卡也一樣,需要一些文件才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