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想用编码器测速度, 我想用一个常数时间量 来监控在这个时间里接受到了多少个脉冲,然后在算出每分钟的转速,不知道能否在实践中好用,还请教给位是否有更好更实用的方法和公式,在下先谢谢了,我用的欧姆龙的计数器里有这个功能很好用,不知道用什么计算方式做出来的。

网友A:
如果FX系列PLC的话,可以使用SPD指令
能检测到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脉冲量
单位时间可以自由设置
比如设置成1秒,那看1秒内收到多少脉冲,算一下就得出即时速度了

网友B:
速度=位移/时间
这是基本的公式,肯定没错的啦!
问题在于您求的是瞬时速度还是平均速度,以及您要求达到的精度~

网友C:
如果知道速度的确定值的话,可以通过计算的脉冲数,通过乘除去凑那个数
下载积分:+1(王生彬)

楼主:
我想要的是,精度比较高的测速计数。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啊 谢谢

网友D(2009-07-19):
三菱spd指令

网友E:
用什么指令 什么公式都是次要
方法1 检测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
方法2 检测脉冲间的时间差
具体要看你的要求 转速范围 精度要求 响应速度

网友F:
用松下PLC怎样测速?请教.

网友G:
定时中断,如5MS采集一下脉冲数用公式算一下,
下载积分:+1(hollision)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多谢8楼,可以写出这个用松下PLC测速的程序梯形图吗?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