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FX8AD温度显示问题

楼主(2009-06-18):
我在中央空调的冷水泵上装了变频器用温度来控制速度。用的是欧姆龙的K型电偶。FX8AD的温度摸块。但是显示出来的温度比主机显示的温度竟然低2---3度。按道理应该要高1度左右才对。因冷水是主机制出来的。后才到冷水泵里。这肯定是误差。但我怎么调也调不到跟主机温度相近。请教高手解一下这是怎么搞的。

网友A:
电偶分度号?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B:
LZ有没有考虑不同地方的温度也有所不同的,8AD与热电偶的电器误差应该没有那么大,本人曾经计算过闭环压力控制系统的电器误差,电器误差才0.03左右。
如果是用到PID调整的话,外部的误差是可以调整的,拿反馈值减去你的误差量,再作为反馈指进行PID调整,即可以把误差校正过来。
以上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C:
8AD的误差通常不会超过1度的
主机温度显示检测的位值和热电偶检测的位置不同吧?
当然有时做工程时间紧,来不及分析,往往有人在程序里人为地向上加上几度,哈

网友D:
一直认为模拟量值应当进行校正。
因为在出现这样的误差值的时候其实无法判定到底是哪个显示不准。

楼主:
会不会是主机用的测温系统跟这个测温不一样。究竟那个温度是对的呢。8AD里好象不能对电偶的参数进行增益调整。只能测出多少是多少。

楼主:
是不是欧姆龙的都这样。我试过用欧姆龙的温控器替换另一牌子的温控器。测出的结果确实跟另一牌子的温度相差好几度。

网友D:
究竟哪个是对的……用跟温度计测测吧……越来越原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