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界面时间不走?

楼主(2009-06-18):
界面为MT506,PLC:FX1S。界面程序离线仿真,时间与电脑时间一样走动。与PLC连线后却不走了。
哪位大哥给指点一二?

网友A:
怪呵,检查下是不是设置错了
实在不行只有调用PLC时间的D了

楼主:
程序RCT选了PLC。今天改了内部的,时间就走了!
以前用易优界面是RCT也选的PLC,时间显示正常呀。不懂!!!!反正是解决了

网友B(2009-07-23):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 我想了很长时间了 !!

网友C:
HMI有自己的内部时间的地址
调出来用就可以啦
说明书上讲的很清楚的

楼主:
TO 3楼:编辑菜单——系统参数——一般:将RTC选为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