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路????????

楼主(2009-06-18):
请教各位:
用红外线接收管来控制一个继电器的通与断电路如何设计?(电压:dc24v ,继电器 dc24v)
要用那些电子元件呢?

网友A:
你是要做红外线遥控吗?只控制一个吗?

楼主:
不是遥控器,是接收器!

网友B:
简单的思路:一红外线接收管,接收信号.一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若干电阻,电容配合成简单电路.这个回答楼主是否满意.

楼主:
三楼的朋友可以给的电路图吗?

网友C:
感觉就是自己做了一个红外线传感器?

网友D:
多看一下电视的红外线接收器,现在红外线接收器好像都是一体化的了!

网友A:
红外接收头有好多种,自己查查看着选咯,单做一个接收器是很简单的。

网友E:
实在是无聊之极。不知道你说的重点在哪里?如果是感应器的直接买就是了。如果是通断的电路。那个简直是太简单了。

楼主:
9楼的朋友你有的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