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各位帮我看看下面红色的部分怎么理解?谢谢了。。。
附件: ScreenHunter_001.rar (10 K) 下载次数:26

网友A:
您这个是一张图,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打开,缩放到70% * 70% 另存为jpg格式放上来,这样就直观多了

我帮上传来示范下:

网友A:
[= 0 k0]是一个比较,当0=K0的时候,条件接通

这里的0很可能是一个特殊地址,我记忆里好象没有这个软元件,不知道他怎么打上去的

网友B:
怎么在发贴子里发图片上去啊,怎么都发不上去!

网友C:
0  和  K0 怎么去比较?  没见过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楼主在欺骗大家感情

发个图片  看什么啊    你可以编辑图片

要想讨论问题 把程序发上来

我就不行  有人能像图片上那样写出来   !!!

网友E:
可能楼主的软件版本太低,读别人的程序读出三个大问号!

网友F:
应是一个程序,PLC应该是国外生产的品牌。程序里[= 0 k0]是一个比较,但是0代表什么?不大清楚,没弄个这品牌PLC。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指点,不好意思由于是第一次发贴求助,所以有些东西不知道,那个图片被二楼的兄弟放上来后就变了,下面我重新发过,红色的
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指令,其中D160是表示一个升降轴的伺服电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伺服电机每次动作时都会有这个比较指令,哪位能帮我解
答下么,多谢了!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我放上来的图片这么不清晰啊???太大了又放不上来,太郁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指点,不好意思由于是第一次发贴求助,所以有些东西不知道,那个图片被二楼的兄弟放上来后就变了,下面我重新发过,红色的
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指令,其中D160是表示一个升降轴的伺服电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伺服电机每次动作时都会有这个比较指令,哪位能帮我解
答下么,多谢了!

楼主这人不厚道啊,明明你传上来的附件红色部分就是这样的[= 0  K0 ],站长好心帮你重传展开在上面让大家看的直观些好一起讨论,你却说是站长传上来后才变的,呵呵,杨公真是好心没人领情啊......

楼主:
在这里谢谢杨工和其它各位了,都是本人的错,第一次发贴真的很多不知道,我没有怪任何人的意思,以后我就不问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人不厚道啊,明明你传上来的附件红色部分就是这样的[= 0  K0 ],站长好心帮你重传展开在上面让大家看的直观些好一起讨论,你却说是站长传上来后才变的,呵呵,杨公真是好心没人领情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指点,不好意思由于是第一次发贴求助,所以有些东西不知道,那个图片被二楼的兄弟放上来后就变了,下面我重新发过,红色的
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指令,其中D160是表示一个升降轴的伺服电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伺服电机每次动作时都会有这个比较指令,哪位能帮我解
答下么,多谢了!

为什么每次都要比较,这需要结合设备工作来分析。
以下是我猜测,不一定准确。
该电机有多步动作,并且在每步动作到位停止后,还有其他轴进行动作。
这样讲每步动作进行编号,放在地址D160中,该地址不仅能够驱动电机,还能够分辨出电机进行到了哪步动作。通过比较D160,该段程序知道了电机所在位置,则可命令别的电机启动动作。

所以在设备动作时监控以下您的程序看看吧!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I:
    不懂,要好好学

网友J:
    我猜测D160为伺服地址。本例中等于k0应是表示伺服电机位置应在0位置时才能执行下一步。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