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Q02H后能直接挂两个QJ61BT11N吗?

楼主(2009-06-19):
现在有个设想,因为以前没用过,也不知可行不可行,想请教各位.在同一个基板上直接挂两个QJ61BT11N,用于连接两个远程网络,CPU为Q02H,请问这样的想法可行吗?具体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的!
您打开GX Developer 在cclink参数时里,可以选择多个CCLINK主站模块,并且分别不同设置参数

网友B:
你这个工程大的很啊

网友C:
似乎最多就只能带2个主站模块吧?
0*的CPU 估计最多就带2个 网络设置里 模块数 最大就是2么,
估计要1* 2*以上的CPU 才可以带4个主站模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用RPT不可以实现吗?
AJ65SBT-RBT 网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可以的,我们这里已经这样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E:
没问题,我们公司就有

网友F:
Q02HCPU最多8个QJ61BT11N

网友G:
完全可以的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有位大大说可以带8个?好象设置里有可以带4个主站吧.有8个的?发来参考一下呢

网友H:
可以!我设计了一台自动线,就用Q02HCPU,直到挂三个CCLINK模块

lvhonjun

网友I(2010-07-23):
好象一个CPU只能设一个主站吧!

网友J:
有2个主站才会用2个模块的呀,一个作为 主站 了,另一个作为其他站的 智能设备站 了
你有多少个远程I/O站呀 用的着这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