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用什么的好,各位前辈看一下了?有关与PLC触摸屏。

楼主(2009-06-19):
不知用什么的好,各位前辈看一下了?有关与PLC触摸屏。
有一台机械,动作不多5-8个吧。想用PLC与触摸屏。不知用什么的好
听说有一体的
不知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想用什么,不怕成本的话就用进口的啦!呵呵!几个动作用触接屏真是浪费,有用到模拟量还差不多!

网友B:
一體的都會很貴~~~如富士的E終端,為SPH2000系列PLC與其V8的POD的結合體,可控制最多8臺伺服電機,支持插補,用戶只要簡單的設定幾個參數就OK,但是價格真的很貴。
你所控制的機臺是否動作很復雜?如果僅僅是數字量的控制的話,你可以試試看觸摸屏帶有IO遠程的系統架構。
以上。

网友C:
就几个动作,好搞1

网友D:
FX1S的PLC + 威纶的屏
这样搭配不贵

网友E:
听老杨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