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根轴的伺服电机都要求同步,用什么系统好,

楼主(2009-06-19):
如题,这40根轴要求运行时同步并且要比较高,启动时绝对定位,平时控制时只是要求速度可调,不想用运动控制器,因为运动控制器比如三菱,欧姆龙,ab,西门子什么的伺服系统也必须是它们自已的,因为走的是通信或者是光纤通信,这样就没办法用别的伺服电机了,它们自已的伺服又态贵,想用国产伺服系统,只接发脉冲,如果用通一般通信要求伺服持相应通信并且通信速率起码要有1m左右,国产的伺服或者相对便宜的伺服有哪些,但性能不能差,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多个Q173CPU
或者板卡

网友B:
这也能算是回答吗?Q173是运动控制CPU,都讲了不用运动控制器,推荐使用三菱伺服系统,比较便宜,还能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C:
三菱技术支持还好啊,OMRON比三菱强多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不知用定位模块效果如何,同时不知那家这种运动控制器可以不用它自已的伺服系统?假如三菱运动控制器不用三菱伺服而用国产伺服,不知它们支不支持?但从它的运动控制软件选项里确实找不到能支持扩展的伺服系统,如果有这种伺服系统的话当然就好了,用国产伺服的话要便宜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