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J2S伺服放大器接三相220V和接单相220V问题

楼主(2009-06-19):
各位大侠能帮我讲解下三菱J2S伺服放大器接三相220V和接单相220V时的区别吗?是不是功率扭矩都一样,只是电流大小不同吗?

网友A:
按三菱官方的说法
750W及以下功率的伺服,接单相220V和3相220V一样的
注意个别厂家的可能要必参数才能接单相220V,我记得安川是这样
然后三菱建议超过750W,最好使用3相220V

网友B:
三相220V
是三根电源线任意两根之间电压为220V (J2S的只有三相200V吧)
三相电源只接单相使用,好象是实际工作时输出功率会降低,具体能不能还是问一下供应商吧,不然一通电烧了就来不及了

网友C:
MR-J2S伺服主电源的接法有三相AC220,和单相AC220,和单相AC110三种方式
功率小的用单相AC110,比如MR-J2S-10A1(只能交流110了),中功率的三相和单相没什么区别,大功率的最好接三相,分界线跟杨站长说的差不多。
记得接单相时L3不要接线,

楼主:
明白了,还先感谢下楼上的几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