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FX2N-2AD、FX2N-2DA程序

楼主(2009-06-19):
请教各位:
有多台异步电机控制一条生产线,由于老板要求使用FX系列PLC及FX模块A/D 和D/A来实行同步,A/D模块用来接受接近开关DC0--10V电压,D/A模块用来控制变频器速度,由于本人没有什么经验,希望各位帮忙,如何编写此类程序?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A:
很简单的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特殊功能模块手册里面有编写程序的样本

楼主:
手册已看过,我的意思先设定主传动电机变频器的速度,由于后面几个电机线速度不一致,当后面电机速度快时,则摆动辊被拉紧,AD模块采集一个电压信号V1,当电机速度慢时,则摆动辊松弛,AD模块采集一个电压信号V2,如何将电压信号转换的数值叠加进DA模块中控制后一级变频器的速度?
一笑而过

网友B:
这个 没偿 估计没人会花这么多时间来帮你编写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给我一点思路,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C:
同意三楼看法,还是靠自己摸索!

网友D(2009-08-01):
我想帮也帮不了阿,那知道你是用什么变频器的,
http://hi.baidu.com/dzwlly

网友E:
根据VI和VI2的变化调节输出,你想要怎么调都可以,关键是要好用,可以引入PID控制!
V1增大,输出怎样变化?V2增大输出又怎么变化?增益多少?偏置多少?
仅供参考!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