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各位大侠,下面是一个三菱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格式,(在附件中),我的疑问是其中的命令代码是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写,还有我有一段程序它把命令代码那几个是这样设置的:
MOVP H45 D203
MOVP H44 D204
H45跟H44转换成ASCII码后对应的控制字符分别是“E“和“D”,我就是不明白“ED”是什么命令代码???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呢???
谢谢!~~~~
描述: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格式
附件: 三菱变频器通讯协议格式.rar (23 K) 下载次数:481

网友A:
大哥  你被16进制给误导了,

A转换ACS码 后是41 不是40哦 所以44 45 就是D E    46才是F

ED 你也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写入频率.....
  •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看到较晚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被16进制给误导了,

    A转换ACS码 后是41 不是40哦 所以44 45 就是D E    46才是F

    呵呵。。。不好意思,是我算错了,应该是DE,

楼主:
    1楼的,我想请问下怎么知道命令码ED的功能是写入频率啊??有这方面的介绍资料吗??
    能提供下吗?

网友C:
    查阅变频器手册--应用篇,内有详细说明~

    http://www.ymmfa.com/thread-gkfid-24.html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我只是记的 ED  对变频器操作 无非就是  控制启停 正反转 写频率  监视 读参数...

    我以前也不知道去那找,呵呵  师傅教我的...才知道去那里找

    根据楼上的斑主,我下了个FR-E700的PDF看看 就在第4章 参数里面有205页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记的 ED  对变频器操作 无非就是  控制启停 正反转 写频率  监视 读参数...

    我以前也不知道去那找,呵呵  师傅教我的...才知道去那里找

    根据楼上的斑主,我下了个FR-E700的PDF看看 就在第4章 参数里面有205页

    谢谢各位,呵呵。。。我前天也找到了,现在已经实现通讯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