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6-19):
查字典 似乎是过载制动单元的意思....韩国造的...
懂的朋友来看看 是和变频器一起使用的吗? 起什么做用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电子杀车整流子
刹车的时候 它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B:
有点象制动单元
有没有制动电阻?
如果没有制动电阻,说不定还是反馈型的

网友C:
制动单元!P+N-接变频器母排,DB1DB2接制动电阻,另外24V电源,还有一根地线。

楼主:
那可不是 24V电源 那是N24 和 X51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AC电机能量回馈制动单元,起重设备用

网友E:
都是牛人哦。,我学习了

网友F:
从字母上理解是,动态制动单元。

网友G:
制动单元

网友H:
上面的英文翻译是----能耗制动单元-----。

网友I:
刹车单元,吸收再生能量的

网友J:
都是高手

网友K:
N24和X51是制动单元的故障处理,进PLC处理的

网友L:
就是一个制动单元

网友M:
找了一点资料,不过是日语的,直接贴出来:

ダイナミックブレーキ制御
    直流電動機の入力端子を開放した状態で手で回すと、電動機の軸は簡単に回ります。しかし、入力端子を短絡させて手で回すと、回転によって電気エネルギが発生し、制動力が生じて容易には回転しません。ダイナミックブレーキ制御は、これの原理を利用したものです。巻線形三相誘導電動機の一次側の交流電源を切り離し、その一次側に直流発電機で発電した直流を流します。すると、回転子巻線に直流励磁が加わり、電磁石として作用するため、制動力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の方式は、全速の10%~70%程度の低速を任意に得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が、制動力が大きいために、負荷が軽い場合は低速での巻下げが行なえません。そのため、電動機容量110kW以上の大型電動機や質量の大きな作業を行なうレードルクレーン等に利用されています。

网友N:
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O:
楼主只要查一下外围接线不就明白了吗.干吗让兄弟们来猜迷呢?

网友P:
都是高手啊,我都没有看到过。
zhou-jinsou

网友Q:
动态制动电阻,绑定变频器,之所以称之为动态是因为他的制动能力随电机的速度变化而变化。
几朵白云月渐盈

网友R(2009-10-25):
下面有无电压感应

网友S:
爱莫能助!
真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