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组态时找不到的模块怎么办?

楼主(2009-06-19):
如6ES7 138-4CA01-0AB0,无论怎么样都找不到这个模块,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你的Step7版本?
通过在线升级你的硬件库~~~
如果不行,请升级你的Step7版本。
在硬件组态中的Option下Install HW updata来进行硬件的升级。
以上

楼主:
谢谢cvlsam,非常感谢!

楼主:
哥们,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