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速度不稳定事宜

楼主(2009-06-20):
我在一台机器上使用三淩0.75KW单相变频器速度为6000r/min,在电源电压升高时,会使速度升高,导致不稳定.。请问有没有好的解救措施?

网友A:
用PID控制不久可也拉

网友B:
如果确定是电源的问题的话,用个较好的稳压器,反正是单相的也好找
变频器本来有仰止电压偏高的功能《内部》
有结果的话还请反馈一下

楼主:
我们用过稳压器,就能正常运行,但现在经济危机时期,要尽量考虑减少开支嘛

网友C:
没遇到过,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D:
楼主能说说你的具体控制方式吗?按常理说和电源的影响不大.

楼主:
控制方式是使用M300马达电脑控制器控制变频器,并且有用加减速,快接近到目标值时变频器降到低频运行,到规定数值时就控制变频器停机,同时使刹车线圏马上刹车。
据本人怀疑应该是内部的加减速时间,失速控制参数没有设定好,毕竟转速太高了,所以提出来,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E:
有时加装合适的制动电阻会解决很多的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