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P到变频器的连线

楼主(2009-06-20):
我拿了一个变频器的BOP面板和组合件,现在要和变频器连接,同时也要和PC通信,应该怎么连接,谢谢老师们请指教!

网友A:
bop面板应该是直接插座在变频器上的呀。你说的应该是外加一颗线将bop面板安置到其他地方。不知道如何做。bop面板口看接口不是你我可以制作的。应该有卖这种通讯线的地方。

楼主(2009-07-24):
已经弄好了,普通的网线都能用的,四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