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的PLC控制松下伺服实现位置控制的程序

楼主(2009-06-20):
我舅舅家一台设备,请他朋友(一个电工)设计的电气,使用了LG的PLC和松下的伺服器+伺服电机,可控制上使用接近开关+计数器来定位。但接近开关测量的点上可能位置面有变化,所以测量不准确。所以想用位置控制来实现,我不怎么了解LG的PLC,程序不知道怎么编,请高手帮下忙哈,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你的LG PLC必需是K120S-K7M-DRT系列,LG的只K120 DRT才有一组定位指令,市场上最多的也是K120系列,因为它便宜,呵呵,它有一个位置绝对启动指令POSDST 00000 M00001 D0 D10,可以输出脉冲

楼主:
呵呵,谢谢哈,我现在把它改成台达的了,程序也有了,只等触摸屏回来就开机调试了。另外,我用lg编的时候老是报警,程序是问上海那边要的,我把多余的程序删了,然后覆盖进PLC,连接后就报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你那的第二条语句,M2改了P6(输入按钮),F11改成M20,M20是F10(好像是始终得电吧)给的,然后就报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