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在下没有用过PLC 的扩展模块,现在要改装一下机器需要增加输入和输出点
我现在用的三菱FX-1N48MR如果增加了8 个输入和输出点
那么增加的点数的地址是不是直接可以编写进程序就了?
在此先谢过

网友A:
fx2n-48mr用FX2N-8EX 扩展输入FX2N-8EY扩展输出

网友B:
楼主可参阅FX使用手册关于扩展IO的编号方法;

对应该编号您在程序中可直接使用。

网友C:
按顺序分配下去的吧  你48点的 是到X27 扩展8输入 下面就是X30到X37  ......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小弟也没有什么号表示的
    谢过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