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6-20):
为什么我的电脑无法同松下触摸屏GT32通讯

网友A:
原因很多,既有软件方面的原因,也有硬件方面的原因;
软件方面:编程软件的版本,通讯参数的设置,型号的选择等。。。。。。。。
硬件反方面:通讯线,通讯端口等。。。。

楼主:
版本是2.8,端口是USB,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

网友B:
你的通讯线驱动是否安装?

网友C:
你的是台式机 还是笔记本 ,驱动安装完全了吗,通信线是否正常,屏本身是否正常,可以换台电脑试下

网友D:
提示的错误信息是什么?一般根据提示的错误信息去解决问题会快一些

网友E:
看看电脑通讯串口和触摸屏上设置是否一样,屏上拨码开关有没设置好,屏有没通电,通讯线有没做好都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本是2.8,端口是USB,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
没有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这个是必须要安装的。

楼主(2009-08-09):
现在可以用了,原来是我的XP系统安装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