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不是有仿的啊!怎么分别啊!

楼主(2009-06-20):
PLC是不是有仿的啊!仿的和正品怎么分啊!性能上会不会有很多差别啊;人不会程序出错;读错指令啊?网上买的会不会全是仿的啊;

网友A:
肯定有啊,在中国嘛.这个太普遍的.
我们单位用的其中一部分PLC就是仿的,
区分应该看进货渠道吧,价钱
质量上有的仿品还不错,重要的是硬件软件上没有问题就行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找代理买 不会有假的...
什么是代理啊
下载积分:+3(张荣熙)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最好不要买仿的,质量太不可靠了

网友D:
好用就行

楼主:
哪什么进货渠道才可靠啊

网友E:
其实PLC也是单片机做的,就看你买到的PLC防的程度高不高,如果高仿的程序语言硬件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买三菱 找杨茂明...
呵呵 他论坛的叫他给你多优惠几个点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这论坛是杨茂明的?他买PLC的吗

网友F:
“仿”? 國内叫山寨,國外叫假貨。

网友G:
你说的好像是假的 水货吧 具体的方法我也不知道 建议你去 正规的代理商点去买吧 那样就能放心了
正规代理点是哪里啊;是不是一些买工控产品的店铺啊
下载积分:+3(张荣熙)

网友H:
嘿嘿。。。便宜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