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

楼主(2009-06-20):
请教,三菱FX1S--30MT怎样对驱动器发脉冲指令,能写下简单的程序吗?我参考一下,以前一直用基本指令,应用指令用得较少.谢谢!

网友A:
手册上就有例子

楼主:
请问1楼,什么手册上有例子 ,在哪里能买到,谢谢了啊 !

网友A:
就是三菱fx编程手册

网友B:
即便是没有手册,看编程软件帮助也可以搞定吧!

楼主:
没有找到啊 大哥

网友C:
无药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