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0):
FX-485-BD做DAC-8018热电偶模块通讯   接成半双工 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 再分别引出两根线。现在接DAC-8018热电偶模块, 问题是发送请求后 RD,SD两个指示灯交换闪动,可是PLC收不到数据(按道理 RD,SD两个指示灯交换闪动,应该收到发出应答的)。 试了两个485BD都这样, 哪位高手可以剖析下这个问题?大家踊跃讨论!程序绝对没问题。

网友A:
近期我也是碰到呢个问题?我用的是电子尺(即光珊485通讯口)通讯,其他与你的一样(A/B两线式),D8120的通信格式我设置为H92的,数据位为8位模试,可是PLC收不到数据,难道是D8120的通信格式设置错了?请大虾给个提示?谢了

楼主:
版主看看,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B:
我只过PLC之间得通信没做你们所说的通信,但我出个主意看看各位认同否!!各位不妨用通信测试软件试验一下,是不是通信格式不对??

网友C:
引用楼主huangfei2008于2009-06-20 22:32发表的 FX-485-BD通讯问题 :
FX-485-BD做DAC-8018热电偶模块通讯   接成半双工 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 再分别引出两根线。现在接DAC-8018热电偶模块, 问题是发送请求后 RD,SD两个指示灯交换闪动,可是PLC收不到数据(按道理 RD,SD两个指示灯交换闪动,应该收到发出应答的)。 试了两个485BD都这样, 哪位高手可以剖析下这个问题?大家踊跃讨论!程序绝对没问题。

如果程序没问题,那就看线路、终端电阻、BD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程序没问题,那就看线路、终端电阻、BD的好坏!

线路没有问题;终端电阻我也换过;BD的好坏我也换过两个。该想我都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过PLC之间得通信没做你们所说的通信,但我出个主意看看各位认同否!!各位不妨用通信测试软件试验一下,是不是通信格式不对??

通信格式没有问题,因为以前用的一直很正常。我也不只什么原因也就读不到数据了。

网友D:
不明白 太深傲了

网友B:
既然楼主如此肯定什么多没问题!!那就是PLC本身在偷懒!!!如果PLC不偷懒为什么正常情况下不工作呢???建议楼主好好反思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楼主如此肯定什么多没问题!!那就是PLC本身在偷懒!!!如果PLC不偷懒为什么正常情况下不工作呢???建议楼主好好反思一下!!!

PLC偷懒是吗?什么个偷懒。请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