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问题!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09-06-21):
为什么伺服反馈的脉冲总是比设定的位置少了1个脉冲? 伺服驱动器是AD75M2的,伺服马达是三菱的.在出现这个问题之前都动作的好好的;
以上,谢谢各位帮忙```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了,自己顶下

网友A:
1个脉冲?
这样描叙,可能性也太多了吧!

网友B:
你肯定设置有问题呀,

网友C:
可能是外围干扰信号,信号线要加屏蔽的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谢谢各位,
信号线有加屏蔽,就是监控反馈回来的脉冲比实际设定的位置少了一个脉冲,无论你设多少值,反馈回来的 就是会少一个脉冲
伺服脉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