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940GOT屏怎样才能转换回原来中文显示

楼主(2009-06-21):
我有一台940GOT屏 原来是中文显示的 现在不知怎么显示日文啦 屏运行正常就是字体变啦 有谁知道怎转回中文啊

网友A:
工控人家园有手册下载一个看看不就知道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77.html

网友B:
重编也可以

网友C:
我遇到相同问题,把日文的调出,重新编辑文本文档里的显示为中文后重新下载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没切换 按钮啊?
这怎么设计的屏?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用GTD2 画面编辑软件,先把画面程序下载下来;然后上传OS字体文件,最后再上传画面程序。就OK啦。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点 我没有原程序要怎样做啊

楼主:
为什么自然会变成日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