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1):
请教声光报警器的电器图该怎么画?

网友A:
你的问题没突出重点,声光报警器的结构有N种,你何不把你的设计思路说出来,让人怎么帮你。

网友B:
这位楼主也忒搞笑,
就像1楼说的那样,
一般的工控设备,那个没有声光报警电路呢,传统继电器电路,PLC控制电路,太多了。

网友C:
百度搜索一下呀

楼主:
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举个例子指示灯,的图例如图所示,那么声光报警器是怎么画的呢?
易志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位楼主也忒搞笑,
就像1楼说的那样,
一般的工控设备,那个没有声光报警电路呢,传统继电器电路,PLC控制电路,太多了。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楼主:
答非所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举个例子指示灯,的图例如图所示,那么声光报警器是怎么画的呢?

这是我在一些工程图上找的,旁边注释电铃、报警器类型或报警器型号的都有,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这就能够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