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您好!

楼主(2009-06-21):
我是初次接触200plc,想写一段这样的程序:从plc脉冲输入端输入编码器脉冲信号,检测连接编码器马达的速度,并用检测到的速度去控制另外一台马达,想请教版主,具体该怎么写,谢谢!
我的qq:116322402,邮箱:
hygqdx@163.com

网友A:
路过看过,
你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要学习技术指令。
如果被控制马达是调频电机,要学习模拟指令。
如果被控制马达是伺服或步进电机,要学习利用PLC发脉冲指令。
编程方法你自己已经说出来了。
总控制--输入编码器信号计数--修正量计算--模拟输出或脉冲输出。
另外这样的帖子,估计版主是不看的,你的标题太含糊了,标题不能说明你的问题,所以俺路过时顺便回答了。等版主估计是等不到滴。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