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FX2N与电脑编程通迅具体歩骤

楼主(2009-06-21):
应该用什么硬件和软件,我的电脑是笔记本没有串口

网友A:
最简答的配置:
硬件:笔记本电脑+PLC+编程线缆SC-09或USB-SC-09
软件:GX-Developer
具体步骤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661.html
没有串口的话可使用USB口,当然线缆需要USB-SC-09;若线缆是SC-09,则要将USB转为RS232。

网友B:
引用楼主奋发途强于2009-06-21 11:31发表的 求助实现FX2N与电脑编程通迅具体歩骤 :
应该用什么硬件和软件,我的电脑是笔记本没有串口
硬件要求:笔记本了,还需要USB-SC09的线或者USB-RS232线+SC09线。
软件要求:三菱的编程软件,----------------看置顶帖,有下载路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