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参数设定接口问题

楼主(2009-06-21):
用伺服软件连接MR-J2S-A伺服可以用USB-RS232转换吗?我用转换 伺服软件提示端口打不开,无法连接

网友A:
不不好意思,我也在学习

网友B:
檢查端口設置是否正確?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项---》设备管理器---》端口(com 和 LPT)

楼主:
版主,我检查了,插上USB装换232线后,按照设备管理器显示的COM口设置的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C:
那个连线的速度慢得很。参数不多。手动来设还快。我认为。

网友D:
重要是因为你的USB转串口电缆不行,换一条。要是少量的参数设置还是手动设置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我检查了,插上USB装换232线后,按照设备管理器显示的COM口设置的还是不行,郁闷
1.usb转rs232数据驱动安装是否正确?
2.换根质量好的再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