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看不懂

楼主(2009-06-21):
上次在图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电路:380v电源到变压器转成36v,然后在到一个整流桥,整流后的两路直接接到振动电机的两相电源线上。说是制动用的,具体怎么回事,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机停止,送脉动直流产生静止磁场,转子切割直流磁场形成制动转矩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是不是说的"能耗制动".
能耗制动就是将运行中的电动机,从交流电源上切除并立即接通直流电源,在定子绕组接通直流电源时,直流电流会在定子内产生一个静止的直流磁场,转子因惯性在磁场内旋转,并在转子导体中产生感应电势有感应电流流过,并与恒定磁场相互作用消耗电动机转子惯性能量产生制动力矩,使电动机迅速减速,最后停止转动。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就是二楼说的耗能制动电路吧,我以前也见过类似的电路,那36V电源是经过一个继电器触电接到马达电源端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能耗制动,适应于500W以下的6极电机做制动用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DC36V不会直接接电机相线上的,要经过一个开关或继电器再接到电机两相线上,也就是说要等电机断电瞬间接通DC36V给电机制动力矩.等电机几乎停止时,此时电机离心开关断开,也就是断开DC36V. 见议楼主多看看有关电气控制及电机拖动方面的书吧.

网友F(2009-10-07):
是能耗制动的一种方式

网友G:
简单的能耗制动方法,大家回答得很专业,我就没必要再说了我说的也是跟他们说的一样,支持大家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