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器中没有通讯端口这一项,怎么设置啊?wo

楼主(2009-06-21):
我的电脑是笔记本,在向PLC 写入程序时电脑提示COM口使用错误,今请教后告知在设备管理器中通讯端口这一项中设置COM口,但是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没有通讯端口这一项,那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不需要在设备管理器内设置,只需要在你使用的软件里面设置就行了,打开你使用软件的通讯设置菜单,里面就有可供选择的项目,比如COM端口,通讯的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我使用过的几款软件都是这样的
再试试看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首先楼主要确认你的这条数据线是不是好的,下一步就是在软件中找到在线,传输设置,在传输设置里面会有通讯设置这块的界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项---》设备管理器---》端口(com 和 LPT)
这是最基本的电脑常识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usb转rs232端口驱动程序装了没有

网友C:
楼主有注册两个账号吗?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395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