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码器程序问题

楼主(2009-06-21):
要求:手动状态 可以驱动线圈(假设100.00)
自动状态 可以利用高速计数CTBL注册区间比较表作为中断子程序输出。
最好能发个完整的程序,谢谢!
hardy_6817@163.com

网友A:
要求:手动状态 可以驱动线圈(假设100.00)
自动状态 可以利用高速计数CTBL注册区间比较表作为中断子程序输出
不太清楚是用编码器来驱动10000呢还是还是什么
自动状态下定义好中断,然后有条件开中断,
比较容易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