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平时所说的转矩

楼主(2009-06-21):
如题 平时我们所说的转矩 是驱动转矩还是负载转矩呢
比如说 串励电动机转矩增大时 转速自动下降 这个是指驱动转矩 还是 负载转矩呢
但我肯定的是 驱动转矩>额定负载转矩时候 那转速肯定上升 若小于 则下降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 但想让大家肯定一下

网友A:
我认为你这个“驱动转矩”应该指的是电磁转矩,电磁转矩是指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那部分
负载转矩是电机输出转矩
其中相差的是电机的机械损耗。
不知道对否?

网友B:
同意一楼观点
一般转矩指的是电磁转矩 和负载转矩 且 前者大于后者
后者是损耗折算后的

网友C:
是驱动转矩,对电机而言,当功率一定时,若输出的转矩增大,则转速减小,这个公式P=F*V能够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D:
是额定转矩,电机启动瞬间,驱动转矩>额定负载转矩。

楼主:
今天仓促看了点资料 驱动转矩是跟着负载转矩走的 负载转矩增大 这时候驱动转矩<负载转矩 速度就降低了 直到驱动转矩从新增大到等于负载转矩 这是达到一个新
的平横点 低速稳定运行
反之 在平稳运行的状态下 驱动转矩突然大于负载转矩 这时转速突然上升 随着转速上升 驱动转矩再次下降到等于额定负载转矩 此时保持高速稳定运行
这是我从别的资料看来的 可能也有其他不同说法 可能这也是某种情况下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如果驱动转矩是跟着负载转矩走的 那只要控制负载转矩就可以了 如
轻载 重载 如果主动去变动控制转矩不知道最后这个转矩是不是象上面说的 比如我变频器调频调速 原来锭子40HZ下稳定运行 现在调到60HZ 那这样锭子肯定要进一步对转子
发力转它啊 我想应该是驱动转矩上升>负载转矩 这样速度平衡被打破 速度上升 然后又到一个新的速度稳定状态 也就是说 本来我用手去对转子发力约每秒钟40下 使它转动
然后我又每秒钟对转子发力60下让它转动 那现在问题是我是不是发力60下产生的转矩>40下产生的转矩呢? 等到转速上升后 我发力40下和发力60下效果是否一样呢 就如同
自行车高速前进时 我用力踩踏板几下感觉如同踩空和我不踩效果是否一样呢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