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稳定性

楼主(2009-06-21):
最近我在做步进电机的相关项目,主要是通过产生脉冲速度和数量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再控制步进电机,使用的方法有用PLC控制和单片机控制,但有时有点不稳定,也就是精确度不够高,偶尔有时会少一点或多一点,使用计算出来的脉冲不能准确控制到精确位置。请问各位朋友,帮忙分析其主要原因,和解救方法。谢谢!希望有这方面的高手能够加盟交流!

网友A:
看看你的负载是不是太大了,步进马达超载容易产生丢步,产生偏差.加大步进马达的功率试试看

网友B:
可能是负载过大产生丢步,或者机械上有问题.

楼主:
负载绝对没有过载,因为我们后来测试时是用其空载运行,应该是别的原因。

网友C:
步进电机 精度始终没法 和伺服电机来比较
若不是价格便宜 我认为早就被淘汰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2009-08-09):
有可能是你电源的问题 电流 达不到要求呢 建议搭一个好的开关电源

网友E:
有可能的PLC反映快,驱动器反映慢,来不其切换形起失步,或是你的机械齿轮有间隙所产生的误差。所要在编程中略加修改,尽做参考。
yanzhi2008

网友F:
电源供电不足,频率共振,启动频率过高,或加速时间太短,运行电流调节不当等引起的丢步等。都有可能。采用细分方式试下。

网友G:
起码你得说下自己需要达到的控制精度是多少,自己的系统搭配怎么样啊。

网友H:
还要注意到起动时的加速时间

网友I:
单片机有这样的问题,PLC则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除非外部干扰或接线问题,脉冲信号线要用屏蔽线,而且不能过长。

网友J:
设置一下加减速时间试试

QQ(VX):2252241236

网友K:
继续关注中.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楼主(2009-10-06):
要求是旋转180度,不能有3度左右的偏差,电源绝对足够,很可能是加减速没设计好的原因

网友L:
脉冲速度设得过高也可能做成失步,还有要按照驱动器脉冲输入端口的要求,配置正确的限流电阻。

网友M:
有可能是时间不够,脉冲没有发完有时发的脉冲个数多点有时少点也会造成这种原因
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