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拷参数的问题:

楼主(2009-06-22):
比如说:现在有两台变频器,我想要它同步运行,怎么来复制里面的参数,到另一个变频器里面!((我以前见过一个师傅,它采用的是面板,对考))!!
对于面板对考,采用的是那个参数,具体步骤是怎么做!有几种拷参数的方法?
还请大师傅们详解!

网友A:
好好看看说明书了,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其参数功能及设置方法都是不同的.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其参数功能及设置方法不但不同,很多变频器是没有操作面板对考功能的。

网友C: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其参数功能及设置方法不但不同,很多变频器是没有操作面板对考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