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请教 Eview8寸触摸屏的程序怎样转换成6寸屏的 程序

楼主(2009-06-22):
听朋友说EVIEW不同尺寸屏的 程序可以互相装换 查了 好久也没找到。 有知道的 大虾教小弟一下 谢.

网友A:
现在还不行,因为现在的字体还有问题,等矢量字体的版本
09年07月出来之后,可以换触摸屏,
现在你可以跨工程复制,然后缩小尺寸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一无所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不行,因为现在的字体还有问题,等矢量字体的版本
09年07月出来之后,可以换触摸屏,
现在你可以跨工程复制,然后缩小尺寸
不用跨工程复制,在HMI上点击鼠标右键,点击“更换HMI型号”,然后选择要更换的型号即可。
但由于是大尺寸的屏换成小尺寸的屏,原先组态里的元件尺寸也要被相应缩小(但不一定是用户满意的尺寸),而且元件的位置也会发生了改变,所以把大屏工程替换成小屏工程后,还要手动调整组态元件的大小和尺寸。

楼主:
不管怎么样 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