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200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9-06-22):
各位朋友,问一个比较门外汉的问题。
由于小弟对西门子的PLC编程软件比较生疏,特别是对如何才能安装好西门子公司的软件不是很清楚。
西门子公司的软件只能安装在专业版的XP系统上,又必须安装什么授权证明。好麻烦啊。
我们这个论坛里面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资料。
能否烦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Step7 Microwin 軟體可以安裝在Home版,連他的后輩S7-1200的編程軟體Step7 Basic也可以安裝在Home版上。
目前以上軟體是開放使用,并不需要授權證明。
Regards

网友B:
以下为STEP7-MicroWIN_V40_SP7直接安装的说明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30905.html

网友C(2010-09-14):
晕倒!这鸡吧小事都不会!可以这么说不,不懂西门子家编程序的人就他妈的就不算个编程序的人!!!!!!!!!!其它的品牌都妈的简单位的要死!就西门子稍麻烦一点!你连这都不懂,还不如回种田!垃圾!!!!!!!!!!!!!!

网友D:
不是吧,下载个免授权的软件

网友E:
如果是安装S7200直接用默认方式装即可。1#;2#楼上也有详细说明。如果装S7300需要授权,但是在这站上有提供。收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