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功能的使用

楼主(2009-06-22):
各位大俠,請說一下宏功能的使用方法,怎麼在手冊上看不到詳細的說明?

楼主:
這麼久了,都沒有一個人能說一下嗎?是不是這個用得很少?

网友A:
首先你要理解宏的本意是什么?宏是一种抽象,是一种序列、规则等的替代,目的是简化处理,例如我们计算机中常用的快捷键,就是一种键盘宏。例如OMRON 通信协议宏,按照必须相应的硬件支持,通信协议要求等都符合宏的要求后,你只要根据规定编写通信数据就行了。例如变频器中的应用宏,就是把常见的应用模式用固定的端口配线,相应的参数也设定好,使用时只要按宏的规定接好线就可以运行了。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謝謝二樓的指點,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