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22):
刚学西门子,请问各位高手PC和S7-300通讯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SIEMENS的!谢谢!

网友A:
USB編程電纜:6ES7 972-0CB20-0XA0
串口:6ES7 972-0CB23-0XA0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第1楼cvlsam于2009-06-22 13:51发表的 Re:刚学西门子,请问各位高手PC和S7-300通讯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要西门子 .. :
    USB編程電纜:6ES7 972-0CB20-0XA0
    串口:6ES7 972-0CB23-0XA0

    原装的价格不菲,国产的照样可以使用。原装的价格2K,国产的不到400大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价格不菲,国产的照样可以使用。原装的价格2K,国产的不到400大洋。

    你去試試DP與PLC通訊,看看你國產的OK不?你試試看一條編程電纜吃遍西門子PLC,你國產行不?去試試看FM功能模組的在線組態,你國產行不?

    一份價格一分貨,不變的道理。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試試DP與PLC通訊,看看你國產的OK不?你試試看一條編程電纜吃遍西門子PLC,你國產行不?去試試看FM功能模組的在線組態,你國產行不?

    一份價格一分貨,不變的道理。

    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限于MPI通讯。价格高自然有价格高的道理,要不然也没有人去买了,包括CP5512等。。。。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如果用串口适配器的话最好再买一条RS232电缆:6ES7 901-1BF00-0XA0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引用第5楼marcelinho于2009-06-23 12:07发表的 Re:刚学西门子,请问各位高手PC和S7-300通讯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要西门子 .. :
    如果用串口适配器的话最好再买一条RS232电缆:6ES7 901-1BF00-0XA0

    买适配器已经带了,如果没有,这根线自己做就可以了,普通的9针插头,接法是

    2--------------------------3
    3------------------------- 2
    4--------------------------6
    5--------------------------5
    6--------------------------4
    7--------------------------8
    8--------------------------7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对于6ES7 972-0CB20-0XA0,也可对S7-200使用,适应性很强,建议采用

网友B:
    引用第7楼sjm213于2009-06-23 12:46发表的 Re:刚学西门子,请问各位高手PC和S7-300通讯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要西门子 .. :
    对于6ES7 972-0CB20-0XA0,也可对S7-200使用,适应性很强,建议采用

    正在使用中。。。。

    不过对于S7-200的系列的,只要不修改通讯波特率,用国产的也无所谓,国产的价格从50---150元。曾经试验用过50元的,也未遇到任何问题。后来送给朋友了,朋友用了两年了,还在使用中,包括连接CN系列的。
    。。。。当然,如果资金允许,最好用原装的,甚至是CP5512卡或者新出的更高级的卡或者SIEMENS的P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适配器已经带了,如果没有,这根线自己做就可以了,普通的9针插头,接法是

    2--------------------------3
    3------------------------- 2

    啊,我上次买了根怎么不带,难道被黑了……

楼主:
    热心人真多!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啊,我上次买了根怎么不带,难道被黑了……

    看来是被黑了。。。。